请问唤醒管脚这样接可以唤醒单片机不?

楼主(2013-03-04):
使用的是stm32f103x单片机,PA0唤醒管脚接到矩形按键,如果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因为不清楚PA0的状态,如果是高阻态的话,是不是按键无论按下或弹起都无法产生唤醒的上升沿脉冲唤醒单片机?

楼主:
没人回应么 ....

网友A: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其实你可以在进入待机的时候, 将 PA0 线上对于那个唤醒键的另外那个 IO 口置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