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ADC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13-03-04):
    待测电压是从3V经两个1M的电阻分压得来,理论上应测得的电压为1.5V。但是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都说STM32的ADC的等效输入阻抗会影响采样准确度。不知道下图的电路,在不采用运放缓冲的情况下,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能否让STM32的ADC得到期望的采样电压?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哦,补充一下,这个测量不考虑带宽,只测直流信号。

网友A:
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就降低了等效阻抗, 能让STM32的ADC得到期望的采样电压了

网友B:
你的电路等效输入阻抗为500K,为不影响采样准确度,应该降低AD输入时钟,保证采样时间>30uS

网友C:
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然后用239.5采样周期,可以基本上得到期望的电压。
有个问题要注意,如果这个AD要在这个直流信号和其它变化较快的信号进行切换,测其它变化较快的信号会不太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这个电路是用来做键盘扫描的。看来加了电容后,分压电阻可以选的很大了。。

网友D:
分压电阻选大了,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也会变长。要在电容上建立足够精确的电压就要等、等、等……

网友E(2013-10-18):
兄弟,我的电路和你一样,我测的非常不准,你的怎么样?

网友F(2015-10-08):
即便是有影响也无所谓,焊上电阻之后根据采样的电压值慢慢调节,可以在程序上调,也可以在硬件上调,不想麻烦就加个低功耗的运放当缓冲,这样电阻可以选的很大,保证了采样的精准的同时功耗还能降低。

网友G(2017-09-07):
请教一下各位,我最近用单片机设计一个采集电压的电路板,将输入引脚悬空后,测量了一下附图中的R86两端(左高右低),电压差是0.27。这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大家帮助一下吧

电路图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