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论坛高人,帮我看看

楼主(2013-03-04):
我用MEGA168PA做EEPROM试验,读数据可以,写数据不行不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uchar eeprom_read(uint addr)
{
  while(EECR & (1 << EEPE));
   EEAR = addr;
   EECR|=(1<<EERE);
   return EEDR;
}

uchar eeprom_write(uint addr,uchar date)
{SREG|=0x0;
   while(EECR & (1 << EEPE));
   EEAR = addr;
   EEDR=date;
  EECR|=(1<<EEMPE);
EECR|=(1<<EEPE);
SREG|=0x80;

}

网友A:
优化开启来 应该可以搞定楼主的问题

楼主:
本人愚钝,大哥能讲明白点吗?

楼主:
经大哥指点,问题已解,谢谢了,高人啊!

网友A:
看看这个操作条件
然后再看看你程序在没有开优化条件下生产的汇编酸酸就知道了

网友B:
又是个时序问题

网友C:
时序是个大问题呢  我刚刚接触时也很迷茫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