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04):
这是我的转速信号处理图,左边是我想要的图,右边是出现的问题,接近缺齿的地方波形升高下不来,尝试增大电容C值,但是告诉时仍有问题。一下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楼主应该从分析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波形入手,从源头解决问题,这样的信号靠简单滤波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从分析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波形入手,从源头解决问题,这样的信号靠简单滤波是解决不了的。 ...

谢了版主!能否提示一下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后面有个稳压管把最高电压限制在5V左右。我新手,知识匮乏呢

网友A:
先从传感器入手,注意供电和传感器后端电路的设计,你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B:
正常的传感信号是不是看起来类似幅度略有变化的正弦波,缺齿边缘的信号幅度有升高?如果是处理这种信号,简单滤波器只会使波形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