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管效率的测量

楼主(2013-03-04):
输入功率可以由功率分析仪读取,输出电压可以测量,但是输出部分串联一个电流表,电流表有内阻,效率不知怎么才能测试准确?如果在灯管两端测量吧,那么灯的功率准确,但是电流表消耗的功率加到输入电压上了,如果在电源输出部分测试电压的话,那么,灯的功率偏大

网友A:
用电子负载测负载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负载测负载功率

电流怎么显示?串联一个电流表,推荐一款电子负载

网友B:
串个电阻,测量电阻上压降得出电流,计算功率,然后减去电阻消耗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