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采集压力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3-04):
如题,当压力器没与采集板连接是采集的数据应该为00,00,00,00但是现在却显示有数值,还有偶尔才采集的数据是乱码,请问大家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连接的时候是输入信号是浮空状态.而CS5532是24位的,浮空状态的时候输入的IN+和IN-上面有很弱的信号变化,也会有adc值输出的。所以你那个现象是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连接的时候是输入信号是浮空状态.而CS5532是24位的,浮空状态的时候输入的IN+和IN-上面有很弱的信号变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