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交流信号加入提供偏置电流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04):
如图,放大交流信号还需要R1这个提供偏置电流的电阻吗?我看很多芯片资料的应用电路都没有这个电阻。如果没有隔直电容,放大纯交流量呢?情况还是一样吗?

网友A:
该电阻还要为隔直电容提供充放电通路,不能省略,直接耦合的话可以不用,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同相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参考(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就决定了其同相输入端的直流电位为地电位。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以这个直流电位为基准的正负交变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还要为隔直电容提供充放电通路,不能省略,直接耦合的话可以不用,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

那如果是反相放大呢,还需要这个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反相放大呢,还需要这个电阻吗?

跟同相、反相什么的无关。

网友C:
提供直流偏置工作点,否则运放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