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传导测试超标原因及整改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电源传导测试超标原因及整改的措施

      传导是一种沿电源线、控制线等传输的电磁发射.传导测试超标的原因有很多,样品的结构设计、接地设计及一些滤波器件的参数选择等都会直接影响传导测试结果。
在样机传导测试超标后,首先我们需要要找到导致样机传导测试失效的干扰源,然后针对不同的干扰源续个分析。
      在很多情况下,传导测试超标的被测物一般是开关电源或由开关电源组成的产品,,而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电路主要由开关管和高频变压器组成,它产生的尖峰电压为有较大辐度的窄脉冲,若产品的内部结构设计不合理,或者没有采取有效的抑制手段,干扰可以通过近场辐射或者耦合的方式,传输到电源线上。

整改方法归纳如下:
1、1MHZ以内以差模干扰为主:
1)增大X电容量.
2)添加差模电感.
3)一级滤波电路改为二级滤波电路.
2、1~5MHZ差模共模混合:
1)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调整共模电感.
3)一级滤波电路改为二级滤波电路.
3、5MHZ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1)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2-3圈会对10MHZ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2)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小.
3)一级滤波电路改为二级滤波电路.
4、20~30MHZ:
1)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整一二次侧间的Y1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5)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6)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CORE.
7)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8)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以上提供的方案可作参考使用,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网友B(2013-03-05):
电源传导问题主要通过安装滤波器进行解决,并进行合理的布线

网友C:
都是滤波,如果是几十KW的也用滤波器,那成本有多高

网友B:
滤波·器的价格不是很高啊

网友B:
滤波是从根本上处理传导发射问题的

网友D:
传导耦合常分为3大类:电路性耦合 ,电容性耦,电感性耦合。
形成电磁干扰的三要素是骚扰源、传播途径和受扰设备.因而,抑制电磁干扰也应该从这三方面人手,.目前抑制干扰的几种措施基本上都是用切断电磁骚扰源和受扰设备之间的耦合通道.常用的方法是屏蔽、接地和滤波.

网友E:
从设计上讲减少局部电流环是解决传导的根本

网友E:
设计上讲要减少局部电流环

网友B:
隔离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B:
问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措施,单靠一种措施效果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