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稳压管为什么0?

楼主(2013-03-04):
我的电路是市电与(电阻385K和电容1uf并联)串联,然后串到电路中,后面是4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然后接(470uf电容与5.1V稳压管并联
),为什么稳压管输出时0V??稳压管反过来接也是0V~~~~

网友A:
桥式整流,你二极管焊错了吧

o2,shi

网友A:
还有种情况,,稳压管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