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的2440数据手册里的PC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3-04):
这里Previous State 下相应的链接寄存器里的值是不是有问题??我总觉得是减号(pc-4或pc-8)。
编程时pc指向的是正在执行的地址+8?可这表格是三星官方的用户手册里的,,,,

网友A:
是加,那个是执行完那条指定后PC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那个是执行完那条指定后PC的值。

一般编程时用的pc是正在执行的地址+8?而这里的有区别,是这样吗?

网友A:
你在软件里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A:
没必要去揪解,无论是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