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段式LCD控制器的使用 求助

楼主(2013-03-04):
请问stm8L的段式LCD控制器怎么用?几天了,都没有弄明白!控制器怎么配置啊,配置步骤是什么,哪些是必须配置的啊,
请大家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A:
貌似有例程的,你找一下

楼主:
看例程看不懂啊,有函数的模型,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就像lcd端口的定义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8,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函数原型是:void LCD_Init    (   LCD_Prescaler_TypeDef  ,  LCD_Divider_TypeDef   ,  LCD_Duty_TypeDef   , LCD_Bias_TypeDef , LCD_VoltageSource_TypeDef)
这些都代表什么啊 ?里面每句话都表示什么意思啊 ????
还有怎么定义端口啊  端口定义LCD_PortMaskConfig() ; 这个函数应该根据什么来写啊

楼主:
例程是有啊 ,但是看不懂啊,哎小弟甚是愚钝啊,还望高手不吝敕教啊,
LCD_WriteRAM (LCD_RAMRegister_0,0xXX),这个是往存储器里面写数,但是些什么数,总共有15个存储器,
要往哪一个存储器写,都没搞懂啊,大家帮帮忙啊啊,教教小弟啊,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分享下啊 ,不甚感激啊!!!!

楼主:
哎 还是自己搞出来了

网友B:
恭喜啊!把经验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