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AC-DC输出滤波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2013-03-04):
看了一下金升阳资料后面的应用笔记,是关于AC-DC输出滤波的问题
输出端一般接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陶瓷电容
陶瓷电容取1uF,滤掉高频纹波噪声
当输出电流大于5A时,电解电容取220uF,当输出电流小于5A时,电解电容取100uF
我想问的是,这两种电容为什么取这么多,有相关的计算方法吗?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最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感觉脑子一片浆糊,有懂的提醒一下!本人结贴率100%,有目共睹哦,欢迎讨论,虽然分不多,但是欢迎讨论哦!

看到网上有人说按照1uF/50mA,来计算,这个说法还算符合应用笔记,就是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A:
话说俺不懂这个算法,据说这个电解的容量是按照3uF/W再加上余量估算的……;P

网友B:
这跟电源的驱动能力, 响应和纹波有关. 怎么算就要根据电源特性来了.
我觉得我们应用人员, 遵章守纪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分数很客观啊!可惜了,路过留名~

网友D:
本人不懂技术,飘过

网友E:
这个貌似没有算法的,产品就是按照应用笔记设计的,你可以带更大的容性负载,但不保证所有的型号都能够带的起来,但是按应用笔记来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F:
楼上说的是,也可能能够根据元件的一些内部结构或性能能推算出来,但是怎么算咱们不知道,只有官方知道

网友G:
好专业的问题。选用的数值应该都是经过计算和验证的,在应用层面尽量按照说明了使用就好了

网友H:
同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俺不懂这个算法,据说这个电解的容量是按照3uF/W再加上余量估算的…… ...

假如是输出15W,那也就45uF,跟笔记说的不一样啊
感觉跟功率没关系吧

楼主:
看到网上有人说按照1uF/50mA,来计算,这个说法还算符合应用笔记,就是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I:
说到金升阳,大家认为同类(指同技术参数,同种封装等,就是所有都基本相同)产品,它的价格相较于国内或国外品牌怎样?    PS我不是做电源模块也不是做耦合器的啊,我是金升阳和另外一家的用户。
之前在开发一款产品的时候要用到 DC-DC1205和DC-DC1805,像国内的做电源模块的厂家都打听了下,也邮来了样品。
测试我发现不管是谁家的,在极限条件比如电压和电流下,所能承受的都差不多。  拿DCDC1205来说,我一口气用800VDC 去冲击各个片子,没有一个损坏;加到1000VDC(不到1000但接近),有一个片子损坏了,我说的是直接物理损坏啊。  哪家的不好说,品牌是全英文的。
如此在12V恒压输入下,调节电流测试,发现其实有个品牌的片子性能和金的差不多,基本可以定义为等质产品,也是一家在广东的,名字就不说了。也是我现在在用的另外那一家。
现在说到重点,就是价格。    两家定义价格都是一样,就是100、500.1000.和1000为单位。  拿500PCS来说,具体的价格不好说,但是同较下,金的要高出不少,差不多有4块多每PCS这样。一个片子有多少钱?   价格是不是能适当调整?  我在和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会说到金升阳和另外一家的模块,大家的看法差不多,就是品质差不多,但是有差距;价格贵不少。
另外就是,金,太注重国外市场了吧,国内市场需求也需要考虑考虑的呀。  每次拿货要等货期,有时候长则30天到45天,谁能等?  电子行业不景气,谁敢一次囤那么多在家?    每次拿不到货,就自己到处找代理,有时候代理也没有,还有很多假代理。  找到一家有货的还要打电话问“XX是不是你们的代理”。     现在你们的代理我都基本都知道了(不能叫代理,就是每个片区的经理吧),这个过程让人蛋疼;把代理放在网站上得了,省的我们到处找。     那么等不了货期又拿不到货没办法,只能找别人了,就是我说的那家。  现在我都是打个电话问,有没有货,有就拿一半,在那家拿一半;没有就直接在那家拿。
以上有点说偏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两点,价格和国内市场需求,望考虑,适当改进点吧。  毕竟那家的片子也不错,金应该知道我说的哪家,和那家的人也聊了不少,他们对金是知根知底的貌似。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说到金升阳,大家认为同类(指同技术参数,同种封装等,就是所有都基本相同)产品,它的价格相较于国内或国 ...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户发出的心声,一般只有接受金升阳,希望金升阳发展的朋友才会发出你们的声音,对于您的提问我们非常重视。总结一下,提问包括:
提问1:金升阳的性能并不比其他行家好多少。
回答:目前电源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朋友使用最多的定电压输入非稳压系列DC-DC电源,说白了,总共器件只有7-8个,从性能上来说各家差不多,即便是金升阳全新推出的第二代,和第一代产品比较,也只是在效率上提升了5个点,在纹波噪声上控制的更好,将工作温度从满载85摄氏度提升到100摄氏度,其实二代产品较一代产品真正的提升不仅仅是从性能上的提升,更多的是从产品的材料工艺到研发制程上的可靠性提升。从普通工业应用来说,可能这些性能的提升根本就对客户的常规应用没有明显感受。但是从我们大量的客户反馈,长期的可靠性、产品批量的一致性才能真正评价一个公司产品的好坏。对于这位朋友拉极限的测试也可以侧面反映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客户更多的关注产品在生产制造及应用中的长期不良率、返厂率。金升阳是国内第一家做微功率产品的厂家,国内很多企业或多或少都与金升阳有些关系,不否认他们也在提升也在成长,他们的产品也不是坏的产品。金升阳从2005年开始系统提升公司研发、生产制造的可靠性,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向产品的终极目标靠近,在可靠性系统上投入的光资金就不下上千万,这不是普通一个小厂就可以做到的。做产品不难,但是要做好批批产品不容易。金升阳目前有200多位专业工程师从事产品的研究、开发,我们建立的失效平台系统不断的从客户的现场问题、客户的抱怨、自身生产设计的问题出发,不断的最求极致,不断推翻过去的自己,就是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而努力。对于各位朋友在使用中对金升阳的任何抱怨、问题请直接和我们反馈,我们不回避,因为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提问2:价格高。
回答:金升阳无法承诺我们的产品价格是最低的,但是我们一直努力希望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不同企业在不同批次上的报价不一致,这个取决于每个企业的定位不同,对于客户提出的价格期望,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都尽量争取。
提问3:交期长。
回答:目前我司热销产品的交期一般为3-5个工作日,新产品交期一般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对于客户定制的产品如果客户提前告知forcast,我们会为客户提供备料,交期也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国内的交期普遍优于海外交期。为了能够更快的满足客户需求,金升阳建立了高效供应链系统,提高了从材料到生产的周转过程,同时我们为客户建立了安全库存,确保能够实现快速交货,目前金升阳热销80%的产品型号都建立了安全库存,可以确保热销型号快速交货。而且金升阳全部采用顺丰航空快递,在国内几大城市可以保证今天下单明天送达。对于此朋友反馈的这么长的时间能否私信告诉我们具体产品型号和您的采购渠道,我们一定会查明原因。
提问4:金升阳不关注国内市场。
金升阳根植于国内市场,我们以自己为民族企业而骄傲,更希望made in china能够闯出海外。我想这位朋友的感慨可能基于不了解金升阳而发出。

再次感谢我们可爱的朋友的发言,希望给予我们更多的正能量,帮助金升阳更好的成长。

网友K:
做工业品的话,还是推荐金升阳的,主要是质量稳定,长期可靠性高。
国内其他牌子的DCDC,设计测试都没问题,但货出去没多久频频出状况,伤不起。

楼主:
大哥们,不要跑题啊,言归正传。

网友K:
对于开关电源,差模纹波比较容易滤除,但共模噪声就不好消除了。
如果用于精密测量的话,在信号调理电路上多考虑电路的阻抗平衡,以减少共模噪声的影响。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话说俺不懂这个算法,据说这个电解的容量是按照3uF/W再加上余量估算的…… ...

你的这个算法是针对输入端很有效的!输入整流后的稳压电源都是按这个来计算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话说俺不懂这个算法,据说这个电解的容量是按照3uF/W再加上余量估算的…… ...

楼主问的是输出...

网友M:
我也不懂具体怎么算,不过这个跟你的拓扑结构有关,同样是反激原边反馈输出电容也要大些,这还和PFC电路有关,总之情况复杂,就看你输出纹波的大小和你需要的大小吧,既然不懂怎么算,实际实验呗,多试试,达到要求就OK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户发出的心声,一般只有接受金升阳,希望金升阳发展的朋友才会发出你们的声音,对于 ...

谢谢。
前段时间去几个安防展参展,今天刚告一段落,也是刚看见回帖。
1.各家微功率产品的差别大不大,有多大,这个我确实不是非常了解,只从PDF看也看不出什么,不过金升阳的应该会相较更好点,毕竟老大嘛。
2.价格      说来很巧,我在23~25号的南京安防展上,就碰到一家你们的代理,具体是不是我没问,呵呵。不过人家能做无税的,而且还给我报价了,价格比以前拿货要低一点,不信有邮件可证,呵呵。又能省点钱了说不定。
3.交期确实有点长,绝对不是10天,10天我就能等了,真的。   不知道现在怎样,可能好了?
4.当我自己意淫揣测的,抱歉了。

网友N:
金升阳是个老牌子了,希望再接再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