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正常,主板程序无反应

楼主(2013-03-04):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主板故障,更换主板吧

楼主:
触摸不良,触摸失灵;操作灵敏度不够呢

网友B: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网友C:
更换触摸面板

网友D:
也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电源烧损怎么回事

网友D:
电源三极管被大电流击穿了吧

网友A:
更换主板吧

网友E:
主板液晶元件均被严重腐蚀,上电无任何显示

网友F:
环境恶劣造成文本元件损坏

网友E:
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B: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网友E:
双串口无法通讯

网友B:
错用软件所致

网友G:
主板程序无反应指的是什么?

网友H:
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I:
系统‘死机’!…

网友J:
軟件問題,通訊不良,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