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非常菜的问题请教,为什么电路有频率

楼主(2013-03-04):
这个电路的频率指的是什么?

网友A:
频率指交变参量变化的快慢,在电学上通常用来表达电压或者电流信号每秒内变化的次数,没有谁规定电路一定有频率特征,比如楼主家的手电筒,全是直流,频率为0Hz。

网友B:
楼上正解,频率是为了信息传输才产生的

网友C:
不是电路有频率是信号有频率,电路则是有频率相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