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v6之间用aurora通信

楼主(2013-03-04):
两片v6之间用aurora通信,电缆通信没有问题,换光缆后通信就错误了,传输可以进行但是数据是错误的,channal UP信号无效,如图光缆的控制信号都拉高了,光纤供电没有问题,调试时去掉电阻R2之后也是一样传输错误。

网友A:
用ibert检查一下物理链路

网友B:
解决了么?

网友A:
估计还没有

楼主:
正在调试中,有更着急的任务所以这个暂时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调试中,有更着急的任务所以这个暂时停了

网友C:
请问你两块板子通信,那个时钟需要同步么?怎么弄?

楼主:
不需要时钟同步!参考时钟频率一致就行了,用ise自带的aurora例子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两块板子通信,那个时钟需要同步么?怎么弄?

不需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

猴哥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猴哥说的对

:)

网友E:
这个肯定需要iber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

可是猴哥,我设置的一块板子为rx_simplex初始化总是失败,和tx_simplex另一块板子通信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猴哥,我设置的一块板子为rx_simplex初始化总是失败,和tx_simplex另一块板子通信失败 ...

用IBERT测一下物理链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IBERT测一下物理链路

那需要把tx_simplex的输出与rx_simplex的输入端口都连起来么?用ibert分别测试两个板子自己的mgt是否通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BERT测一下物理链路

猴哥我在V6_130t下生成Aurora核在自环回模式下传输OK,而在V7_485t上生成的Aurora核就不行了,请问V6和V7的gtx有什么不同之处?该怎么进行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猴哥我在V6_130t下生成Aurora核在自环回模式下传输OK,而在V7_485t上生成的Aurora核就不行了,请问V6和V7 ...

没有本质的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猴哥我在V6_130t下生成Aurora核在自环回模式下传输OK,而在V7_485t上生成的Aurora核就不行了,请问V6和V7 ...

IBERT呢?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BERT呢?结果

猴哥。请问,我两块板子都用ibert测试ok,怎么用ibert去测试两个板子直接互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猴哥。请问,我两块板子都用ibert测试ok,怎么用ibert去测试两个板子直接互联? ...

远端PCS,或者PM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远端PCS,或者PMA

猴哥,那个远端的PCS,PMA通了,可是我现在用V6的aurora 核生成的例子,但是在chipscope中一直是wait for armed什么的。。求指点

网友A:
那就检查相关信号,即可,因为你的物理链路是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时钟同步!参考时钟频率一致就行了,用ise自带的aurora例子改改就可以了 ...

请问需要修改什么?我这边生成的例子一直跑不通。。chipscope抓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需要修改什么?我这边生成的例子一直跑不通。。chipscope抓不到数据。 ...

没有什么要修改的,你用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se13.3,板子是V6

换到最新版本试一下啊

楼主:
猴哥!请问rapidIO中一个sof到eof最大能传输多少个字节啊?NWRITE和NREAD是256个。手册上说SWRITE是通过sof和EOF来决定包大小的,请问可不可以超过256个字节?手册上没说。但是我的程序小于256个字节能正确传输,大于256个字节就不对了!

网友F(2013-08-26):
请问IBERT是啥?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