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单片机 ADC12中VR+与外围分压测量电路的Vref的区别

楼主:
如图,430单片机 ADC12中VR+、VR-与外围分压测量电路的Vref的有何区别或者关系?
是否(1)式中的Vin就是(2)式中的Vadc,可在程序中直接带入计算即可?

网友A(2013-03-05):
测电阻,最好是Vref和ADC基准共用,可避免基准电压的温漂。如共用VREF+~A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最好是Vref和ADC基准共用,可避免基准电压的温漂。如共用VREF+~AVss

现在是两者的关系我没看明白,可麻烦稍微解释一下啊
您说的是否就是取vref与VR+相等?就是选择VR+等于AVCC?

网友A:
ADC = 4095 * (Vin / Vref_adc);
=> Vin = Vref_adc * (ADC / 4095);

Vin = Vref_ntc * (Rm / (Rm+Rntc));

当Vref_adc 和 Vref_ntc共用基准源时,基准源的温漂就不会影响测量。
所以 (VR+,VR-) 无论是选AVCC、内部基准、或是外部基准都影响不大;推荐用内部基准,不用时MCU自己就可以关断。

如果两边用不同的基准,会引入不必要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