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485通信VSCAN通信

楼主(2013-03-04):
对于485以及CAN通信,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但是目前应该是485应用广泛于CAN应用?
原因何在?各自的优缺点如何?

网友A:
很大的话题.
相对地, 485 的成本低, 协议简单, 通信芯片要求低, 有个UART 就可以了.
但现在 CAN 的发展也很迅猛

网友B:
楼上的正解,CAN是方向啊,TI本身不也很多这一类产品么,你们更清楚这个应用的发展吧。

网友C:
485最大优势就是便宜,简单;
但相对CAN通信,有太多的不足了,总线故障检测,总线仲裁,通信速率等等。

网友D:
主要区别如下
特性                         RS-485                       CAN-bus
单点成本                    低廉                            稍高
系统成本                     高                               较低
总线利用率                 低                                高
网络特性                   单主网络                      多主网络
数据传输率                 低                                高
容错机制                     无                               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错机
通讯失败率                  高                               低
节点错误的影响   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            无任何影响
通讯距离                   <1.5km                         可达10km(5kbps)
网络调试                    困难                              非常容易
开发难度                标准Modbus协议             标准CAN-bus协议
后期维护成本             高                                     低

楼主:
目前485应用到各个行业,包括未来几年的智能电表都采用了485作为其网路连接接口!

不过正像楼上几位所说的那样,485虽低廉,但相对CAN存在较多的缺陷,CAN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较明确的方向!

不过将来5-10年估计还是485占主要市场份额,所以485还是会有很多的市场机会呢!

网友E:
都是总线通讯的一种方式,485总线在大多场合还应用比较多的,CAN总线都是用在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网友F:
CAN具有完善的通信协议,可由CAN控制器芯片及其接口芯片来实现,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开发难度,缩短了开发周期,这些是只仅仅有电气协议的RS-485所无法比拟的。

网友G(2013-04-11):
CAN的软件协议比较麻烦些

网友H:
CAN的性能和稳定性较485好的多,速率也快。
问题就是成本,CAN的成本较485高的多。

网友I:
稳定性表现在哪呢?

网友J:
因素很多。性能,价格,行业应用惯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