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DSP与FPGA结合的问题的相关的资料 ?求推荐

楼主(2013-03-04):
(无正文)

网友A:
查看一下emif的相关资料

网友A:
dsp应该有相关的例程来参考的

网友B:
我知道的也不多的,一般都跑学校的图书室了

网友C:
这个你应该去FPGA板块问猴哥

网友D:
见过DSP通过EMIF让CPLD当做译码器使用的   资料比较多  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