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04):
新接一个JET51仿真器,仿一颗贴片IC-SH89F52
我仅只接上一个IC,然后将仿真器与IC的(VDD,GND,TCK TDI TMS TDO,RST)连接,但是就是说IC没有反应,连接不上,仿真器的红灯一直亮,当执行DEBUG 绿灯会闪,闪完后说IC无响应,我设为仿真器供电,但我看接口的VDD,GND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VDD只有在仿真时才会输出电压,红绿灯都亮表示连接正常、驱动安装正常。

网友B:
仿真通讯口连接错误或接触不良。

网友C:
KEILC51仿真环境中设置错误,假如使用SH89F52,需要选择IC为SH89F52,设置仿真器为Sinowealth Jet51

网友D:
可能IC损坏,但是可能性很小

网友E:
只有在仿真时才会有电压供出。其余没有没有的,请不要怀疑,IC没有响应,可能是接线不对

网友F:
嗯,注意中颖的排线是反了的。不是1对1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能IC损坏,但是可能性很小

IC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 你加几十伏高压烧掉CPU。

网友H:
IC上的VDD上并的电容请不要超过220UF。

网友G:
对,JTAG口的信号上有外设不要锁死JTAG的电平。

网友H:
最好是复用为输出 口,外设就是高阻的输入不能锁死JTAG口

网友G:
嗯,或者 做成独立按键之类

网友C:
没有按时,JTAG口的IO完全 是给JTAG专用的。

楼主:
嗯,正是排线是反了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