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在C2模式下无法识别

楼主(2013-03-05):
68013A不接EEPROM时,电脑可识别EZ-USB,EEPROM-MISSING,Cyconsole软件可读取器件VID=04B4,PID=8613,但是加上EEPROM后,再重新上电,电脑识别到unknown device,因为固件中对PD1脚不停取反,此时示波器观察PD1脚有方波,说明FW已经被以C2模式下载到68013A的ram中,EEPROM中的程序是对的,以前可以识别,最近客户反映有时候电脑会识别不了USB得重新上电或者拔插一下才可以,向修改一下代码的,但现在吧以前的IIC文件烧进去都不行,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1,换电缆,30块以上的
2,PCB布线是否遵照要求
3,对照评估板,是否省略了电容、电阻,并各种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