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宽压隔离模块作为非隔离负输出

楼主(2013-03-05):
隔离模块电源的使用一般都是为了系统的安全性来考虑,但在有些实际应用中,却将隔离模块的输入地与输出负进行短接然后得到非隔离的负输出产品。在常规的应用中,如果采用非隔离电源,其成本相对隔离产品会比较低,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必须采用隔离代替非隔离使用,这样不但浪费成本,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隐性的潜在问题,建议客户在使用中还是尽量不要采用该应用方式。

网友A:
难道楼上的没有发现版主发的内容有问题吗?

“在常规的应用中,如果采用非隔离电源,其成本相对隔离产品会比较低,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必须采用隔离代替非隔离使用,这样不但浪费成本,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隐性的潜在问题,建议客户在使用中还是尽量不要采用该应用方式。”

我不是很明白:一、既然是特殊原因,不得不选用隔离模块;二、如果采用隔离模块,则浪费成本还会有风险。
求赐教!~~~~

网友B:
见过有客户这样用,也没听说过有问题,而且是用来做负输出的。。。输出正与输入地连在一起,输出0V作为-5V给后级控制供电,用的是05V输入05V输出的产品来产生-5V,我个人也觉得这样接作为非隔离产品没什么不妥。。。

网友C:
有非隔离的,什么情况会是必须用高价格的隔离来当非隔离使用呢

网友D:
应该没有这样用的吧,用价格换来不便,划不来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非隔离的,什么情况会是必须用高价格的隔离来当非隔离使用呢

你如何用非隔离做5V输入-5V输出的产品?或者你找一个给我看看,最好还是宽电压输入的,例如WRB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