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接收头受日光灯影响

楼主(2013-03-05):
最近买了红外线接收头回来,用来接收遥控器的红外感应,但发现在日光灯下把板子通电,红外线接收头就会有脉冲出来,或者把板子一直通电,把日光灯打开,也会有脉冲出来。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如何区分受日光灯影响产生的脉冲和按遥控器产生的脉冲了。请问大家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啊,望赐教。

网友A:
软件上面加校验做,帧头加几个校验帧,帧尾也加几个校验帧,白炽灯不会产生和你加的校验帧有规律的干扰的。

网友B:
以前做的时候,用过两种一体化红外接收头,SM0038不行,HS0038A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面加校验做,帧头加几个校验帧,帧尾也加几个校验帧,白炽灯不会产生和你加的校验帧有规律的干扰的。 ...

遥控器的红外编码有很多种啊,因此按遥控器产生的脉冲波形也就有很多种,既要把这些不同编码的脉冲波形识别出来,又要和受日光灯影响所产生的脉冲波形区分开,感觉很难啊。您刚刚提到的方式,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红外编码有很多种啊,因此按遥控器产生的脉冲波形也就有很多种,既要把这些不同编码的脉冲波形识 ...

遥控器产生的脉冲肯定有帧头和帧尾的,我们做仪表就是这样做的,在发送和接受都加上四个68来识别,接收到连续4个68以后的那段数据才是真正的数据,如果接收到的不是连续的4个68,就认为不是遥控器红外管发出来的数据,不让其接收就行。最后再加上校验和之类的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调制+适当的协议。

网友D:
俺的经验是接收头品质不行 之前产线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另一厂家的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