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30MHz—300MHz的电路可以用于1M左右吗?

楼主(2013-03-05):
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30MHz—300MHz的电路可以用于1M左右吗?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能用吗?当然,看你怎么抄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了,无法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了,无法一概而论。

哦 我具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吗?当然,看你怎么抄

不是 就是有一个芯片 它工作范围是30——300M  我想要的片子大约工作在几M  所以想问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就是有一个芯片 它工作范围是30——300M  我想要的片子大约工作在几M  所以想问问 ...

那也要看是什么芯片以及你打算怎么用。

网友C:
看什么电路啊   如果里面有带通滤波器或其他各种滤波器   肯定不能用于1M的  是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电路啊   如果里面有带通滤波器或其他各种滤波器   肯定不能用于1M的  是通不过的 ...

嗯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看是什么芯片以及你打算怎么用。

正在考虑用分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