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类产品抗电强度测试

楼主:
IT类产品抗电强度测试

抗电强度(绝缘耐压)的定义为:工作于强电场中的绝缘材料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场强度

CCC认证中IT类产品安全按照GB 4943-2011做测试,该标准在5.2中有对抗电强度进行描述

1 标准中对试验样品的要求:

设备中使用的固体绝缘应具有足够的抗电强度.

当按4.5.2的规定进行发热试验后,在设备仍处于充分发热状态时,应立即按照5.2.2的规定对设备进行试验,以此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一些元器件或组件在设备外单独进行抗电强度试验,通过进行发热试验的部件(例如:将它们放置在烘箱中),使这些元器件或组件达到一定的温度.但是,对用作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薄层绝缘材料的抗电强度试验,允许在室温下按照2.10.5.9或2.10.5.10进行

理解点:

1)对设备整机,先按4.5.2做发热实验,然后对发热状态的时候立刻进行抗电强度实验;

2)对组件(用作加强绝缘的材料除外):首先在设备整机实验室应测量发热试验后该组件的表面温度T1,然后在对该组件做抗电强度实验时应首先对其加热至T1后再进行实验;

3)对用作加强绝缘的材料:允许在室温下测试抗电强度。

以上三点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是第一点,即整机实验须在发热试验后立刻进行。

2 实验方法和判据

标准中实验方法原文

加到被试绝缘上的试验电压应从零逐渐升高到规定的电压值,然后在该电压值上保持60s.

标准中判据原文

试验期间,绝缘不应击穿.

当由于加上试验电压而引起的电流以失控的方式迅速增大,即绝缘无限制电流时,则认为已发生绝缘击穿.

电晕放电或单次瞬间闪络不认为是绝缘击穿.

理解点:

1)实验电压保持时间:60S。在设备做安规报备时,实验电压保持时间明确为60s。但在产线上,结合产能的实际情况,一般会把保持时间设置在3S左右,但同时会把测试电压提高。(举例,一款II类充电器,初次级的测试电压按照国标规定为3000V,时间60S,但实际生产中往往出于产能的考虑对该实验不能做到60s,国标中也有明确说明不用于安规报备的抗电强度实验时间可以减小至1S,故生产上可将该试验时间定为5S,测试电压提升至3800V)

2)实验电压确定:前面已经提到,该标准中的实验电压是基于设备的额定电压和绝缘等级来确定的。

额定电压很容易理解,那绝缘等级是什么,应该如何区分呢?

在装PCB的外壳上做接保护地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按照绝缘等级分类就是基本绝缘,这种仅具备基本绝缘的设备按照触电防护类型分类就叫做I类设备

在基本绝缘外又增加了一层防护且无接保护地处理,这样在基本绝缘失效后,仍由第二层的加强绝缘来保障接触人员的安全,这种处理方式按照绝缘等级分类就是加强绝缘,这种

具备加强绝缘的设备按照触电防护类型分类就叫做II类设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的通过看设备是2pin插脚还是3pin插脚来判断设备是I类还是II类,因为有些3pin插脚是假接地的,也有I类设备做成II类结构的,要具体设备具体分析(国标中还有0类,0I类和III类设备,这里不做讨论)。

再回到抗电强度上来,实验电压可以为50Hz或者60Hz的交流,也可以是等于该交流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至于工厂选择采用哪种方法测试由工厂自己来决定,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网友A(2014-04-02):
什么是j交流接触器的触电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