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EMC设计/整改中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电容在EMC设计/整改中的重要性

滤波电容的取值问题: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电容滤波是有频段的,很多人以为电容是越大越好,其实不然。每个电容有一定的滤波频段,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主要是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点来决定,电容在谐振频率点处有最佳的滤波效果!在以谐振点为中心的一段频段之内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其他部分滤波效果不佳!电容的谐振点与电容的容值以及 ESL(等效串联电感)相关,具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网上资料,以及会议学校学习串联谐振电路的理论分析就会知道!通常我们建议在电源端口增加UF级别电容来滤波几百 KHZ到5MHZ之间的差模干扰,原因就是UF级别电容谐振点在1MHZ左右。另外建议加在高频数字电路上我们建议加1nF贴片电容,原因就是1nf电容的谐振频率在100MHZ之间,不同厂家谐振频点有所不同,这样比较好滤波几十MHZ到200MHZ干扰,有利与EMI问题解决!

电容选好了,不代表就能滤除干扰!

河水泛滥,到达高水位,这时我们往往会增加一条沟渠引流,那么引到的地方必须是一个低水位的,如果引到一个高水位的水库的话,反而会引起水倒灌,抬高水位。电容滤波与治水问题是一样得,电容只是起到一个沟渠得作用,能否滤波还取决与电容接的地上干扰的大小。我们经常发现工程师解决干扰问题加电容没有效果,有很大程度是地上干扰本身很大!反而把地上干扰引到信号或电源上来!大家需要注意,地上干扰在有些情况小并不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强调滤波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所接的地要干扰小,就是通常说的“静地”。

网友B(2013-03-05):
电容一般要与其他器件如电阻综合使用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C:
电容用好很重要,通过计算得到合理值,还可以省成本

网友B:
有些电容是很关键的,一旦失效,系统功能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