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在-30度工作时的注意事项(高分求指导)

楼主(2013-03-05):
公司接到一个项目,需要在环境温度-30度时工作,已经把所有的主芯片换成工业级的,目前正在处理电阻、电容等的采购工作,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处理经验,所以谁有这方面经验的请指导一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不胜感激。:)

网友A:
锡不能工作在低温下。下面供参考:灰锡在低温时崩碎成粉末的现象。常见的金属锡是白锡(β锡),在低于13.2℃开始转变为它的同素异形体灰锡(α锡),但转变速度很慢,要冷到-30~-40℃才达到最大的转变速度。当β锡(密度7.298克/厘米3)转变为α锡(密度5.846克/厘米3)时,体积增大约20%,便崩碎成粉末。锡中所含的少量铝、铜、镁、锰、锌等杂质,可加速这一转变;而所含的铋、铅、锑、银、金等杂质可使转变减慢,含量增到一定量时,甚至可抑制转变的发生。为避免锡疫发生,锡在储运过程中的温度不可太低,寒冷地区不能用锡质容器或锡焊容器。粉末状的灰锡可重熔成为白锡。 1911~1912年,英国探险家斯科特(R.F.Scott,1868~1912)去南极探险,他和四名助手于1912年1月17日到达了南极中心。在返回途中,发现储存在供应点的油罐破裂,燃料油流失,食物被油污染,终于冻饿而死。油罐是用锡焊接的,在严寒气候下,产生锡疫,导致斯科特等人的死难。可以有耐低温的焊锡,含银,铋等都有,可询问焊接厂,或有关航天的焊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不能工作在低温下。下面供参考:灰锡在低温时崩碎成粉末的现象。常见的金属锡是白锡(β锡),在低于13.2 ...

谢谢你的回复

见于你的建议,我会把PCB板改成镀金的,把焊锡改成耐低温的。:)

网友B:
以前问过焊锡低温工作问题,貌似没人回答出个一二,电路板焊接公司又说他们的零下40度没问题,有些担心啊

网友C:
也许你需要的只是密封保暖+加热毯……以前在东北常听到类似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你需要的只是密封保暖+加热毯……以前在东北常听到类似的需求

我也是这样建议的,但是客户要求-30度必须能支持。:'(

网友D:
百度上说
锡元素有白锡、灰锡、脆锡三种同素异形体。在不同环境下,锡可以有不同的结晶状态。在室温和高于室温的条件下,最稳定的形态是白锡,白锡是一种可锻金属。当温度在-13℃以下时,锡的结晶点阵就会重新排列,原子之间的空隙就会加大,形成一种新的结晶形态,即灰锡。灰锡就失去了金属特性而成为一种半导体。在不同结晶点阵之间的,接触处发生的内应力使金属锡碎裂成粉末。周围介质的温度愈低,晶体形态转变的速度就愈快。这种转变在零下33℃时速度最快:温度一降到零下,白锡就失去光泽,变成暗灰色,最后碎裂成粉末。人们称这种现象为“锡疫”。附带要说明的是,未染上“锡疫”的锡板,一旦和有“锡疫”的锡板接触,也会产生灰色的斑点而逐渐“腐烂”掉。

网友E:
焊锡在低温下工作很困难

网友F:
长见识了,谢谢高人们分享和分析!

楼主:
除了焊锡的问题,还有别的吗,各位。

网友G:
没加密封很难能让他正常运行吧!这个温度下,一直工作还好,然后是上电,拿上电的国产悲催的很。

网友H:
大部分的电解电容都不行了,部分电阻不行。
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温箱测试工作24小时。
如果现场有条件,可以考虑伴热,使用温控单元,先加热后启动。

网友I:
等东北的电工人士出来普及常识。

网友J:
电阻、电容采用国产普军级的,温度能到-40度

网友K:
-40度啊,这个难度应该不大,比300度环境容易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电阻电容已经尽量使用工业级的了。

多问一句:FR-4材质的PCB板抗的住吗?

网友L:
长见识了,以后设计过程中考虑温度对于焊锡的影响!

网友M:
座等高人回答!

网友M:
座等高人回答。

网友N:
0度左右焊接都已经很不理想了,-30度能实现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电阻电容已经尽量使用工业级的了。

多问一句:FR-4材质的PCB板抗的住吗? ...

应该没问题,低温下要注意解决产生的水珠或者冰冻附着在电路板上。

网友G:
(空气湿度)低温下重新上电是产生的水珠附着在电路板上这个才是问题,如果一直工作者倒没有问题,所以还是要考虑密封防水。

网友O:
FR-4材质的PCB板没有问题。
我们的产品很多在零下40度,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