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保持继电器好像挺娇贵

楼主(2013-03-05):
有人用过吗?真的象下面说的这么讲究啊?是不是因为机械上比较精密啊?
另外,磁保持继电器比普通继电器要贵多少呢?假设两者指标相近。谢谢!

2.磁保持继电器的结构特点限定,安装时应做到:
不要用力搬动继电器引脚,防止变形和内部参数变化;
继电器两引出端都是硬连接产品应先将两引出脚上的螺钉都拧入后再用工具紧固,否则易损坏继电器;
不得私自打开继电器罩壳,操作不当会引起继电器性能参数变化和异物的浸入,导致继电器故障;
继电器安装高度与表壳接线柱不一致时,不要自行修正,应退回制造厂;
采用电烙铁焊接时,电烙铁功率应≤60W;焊接时间以≤2S为宜;
采用固定件固定继电器时,固定件材质不要选用铁质的,且固定件对继电器不要有大的挤压作用;
拿取、移动继电器时,应直接与继电器本体接触,并轻拿轻放,切不可拉、扯取样线或通过取样线拿取、提起继电器;
继电器一旦落地应隔离、送制造厂检测合格后再使用;
继电器包装箱堆放层次不能太高(5层以下),且周围不能有强磁场;
继电器与接线柱等应紧固无松动,否则会引起继电器引出脚温升过高;
印制板、表壳应清理干净,防止异物钻入继电器内部,造成继电器机械部分卡死。

网友A:
呵呵,多数继电器都是这么要求的,这主要是厂家为了规避自己的产品质量责任而对用户提出的苛刻要求,如果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就可以用这些苛刻条件来告诉用户,你哪条哪条没按照这么做,所以出了问题你自己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