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喇叭杂音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我用的EMA2004 做功放,1脚是个控制脚,拉低电压后就静音了。但是静音之后还有细小的杂音,后来我发现将喇叭靠近我板子上的LED驱动芯片声音就变大,距离远一点就没声音了,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目前数码管的驱动芯片跟喇叭的位置都不能动了。还有一点数码管驱动芯片没有加限流电阻,因为在软件里可以调节所以就没加。

网友A:
典型的信号辐射干扰问题。在LED驱动和喇叭直接板子上用地线隔开,如果不行,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信号辐射干扰问题。在LED驱动和喇叭直接板子上用地线隔开,如果不行,加屏蔽罩。 ...

这。。。怎么操作?lED的驱动芯片电源跟喇叭功放是同一个

网友A:
不是电源问题,是LED驱动信号辐射喇叭问题。用地屏蔽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问题,是LED驱动信号辐射喇叭问题。用地屏蔽能改善。

要我把led驱动芯片用屏蔽罩盖住然后接地? 不好操作啊 ,板子空地很少:Q

网友A:
你现在先定位问题,用一个铁板,接上板子的地,挡在喇叭和LED芯片之间,调整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改善,如果能改善,就照着这样的方法做。如果不能改善,则找其他原因。

网友B:
这个是电磁耦合干扰,注意PCB设计包括布局和走线,必要时加屏蔽罩。

网友C:
电磁干扰啊,重新走一下板子的线吧,还是不行就加罩罩。

网友D:
静电屏蔽,,

网友D:
个人觉得,走地线可能效果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先定位问题,用一个铁板,接上板子的地,挡在喇叭和LED芯片之间,调整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改善,如果 ...

问题找到了 确实是pcb布线问题 有一个82uH的电感 干扰引起的。移开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结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磁耦合干扰,注意PCB设计包括布局和走线,必要时加屏蔽罩。

求版主 怎么结贴: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版主 怎么结贴

很详细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详细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三克油 已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