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距离

楼主(2013-03-05):
布PCB时候,只是L与N之间需要考虑爬电距离么?比如我的电路 有 两个L,一个N,那么两个L线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

网友A:
我习惯留两个毫米以上,如果板材好,还可以再近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留两个毫米以上,如果板材好,还可以再近一点。

你的板子上空间真大,羡慕嫉妒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留两个毫米以上,如果板材好,还可以再近一点。

斑竹,我这里一共有两个L,一个N,那么除了这三根线 彼此之间要保持距离。此外对于同一根L线,之间要保持距离不?

网友C:
你的两个L/N电压不一样吗,相位也不一样?还是其他的,没说清楚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L/N电压不一样吗,相位也不一样?还是其他的,没说清楚如何回答

1.两个L的相位是这样的。要么这个L工作 要么那个L工作 没有同时工作的情况。
2.另外还要请教您下 输入端的零线与火线可以如下图这样交叉走线不?

网友D:
需要,两个L就是380V了,那安全间距不能不能等同L-N。需要大一倍。
1MM=100v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两个L就是380V了,那安全间距不能不能等同L-N。需要大一倍。
1MM=100vdc. ...

嗯 多谢斑竹指导。那输入的L 与 N可以 像上图那样布线么?不同层 且 交叉?

网友D:
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板边的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板边的爬电距离。

:) 不同层间的爬电距离 是不是 这么算。 就拿上图中的交叉点来说。 L到板边 加上 板厚 再加上 板边到 N?

网友E:
L1 L2镂空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1 L2镂空板子

此话怎讲?还望指教

网友F:
不管是什么线,看最大电压差,然后再根据标准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留两个毫米以上,如果板材好,还可以再近一点。

下面是电路,L与N之间是220V交流电。单片机根据光耦的导通与否会检测一个信号。

光耦D2的左边0.8mm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光耦左边两脚与右边的两脚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什么线,然后再根据标准选择

帮我看下16楼的问题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板边的爬电距离。

斑竹 麻烦帮我看下16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L/N电压不一样吗,相位也不一样?还是其他的,没说清楚如何回答

斑竹 帮我看下16楼的问题 多谢

网友F:
好像没问题啊

你要是担心可以开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没问题啊

你要是担心可以开个槽

光耦左边的电压也就是1V,那么光耦左右边需要考虑爬电么?

网友D:
需要满足安规的8MM安全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满足安规的8MM安全间距。

多谢斑竹的速度恢复!还有两个疑问想不明白 请教您下
1.光耦的左端最高也就是1V的交流电啊?会与右边爬电么?

2.光耦左边的 A 与 B 脚 之间的封装距离是0.8mm,他俩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如果认证机构给的L与N的标准是1.5+,是否包括A与B之间的距离呢?

网友C: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你这个光耦下面可以开个槽。
本身的L/N之间串了个电阻,这个电阻已经分压不少了,所以光耦的两个引脚之间不一定有多大的电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电路,L与N之间是220V交流电。单片机根据光耦的导通与否会检测一个信号。

AB间电压才一两伏,但AB与CD间需要考虑漏电和分布电容感应,PLC里一般留2mm以上,尺寸受限的话可以刷三防漆或开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B间电压才一两伏,但AB与CD间需要考虑漏电和分布电容感应,PLC里一般留2mm以上,尺寸受限的话可以刷三防 ...

多谢您的回复。您的图中采取什么措施?我咋没看到槽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多谢您的回复。您的图中采取什么措施?我咋没看到槽子。。

这个是欧姆龙PLC的光耦输入部分,PS2815是标准SOP16封装光耦,接收端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可以看到发送端和接收端的距离,刷有透明三防漆,不需要开槽,注意地线覆铜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欧姆龙PLC的光耦输入部分,PS2815是标准SOP16封装光耦,接收端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可以看到发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