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ADS的原理图 是.sch格式的 问题是有不同页码下的两个引脚名相同怎么改?????

楼主(2013-03-05):
总共7张图 问题是有不同页码下的两个引脚名相同
改动名字时出现文本框
Can't  rname net to name that is invalid for associated bus  点击确定  又回到了上步骤
怎么弄啊
求师傅发我点资料????

网友A:
不同sheet下,有相同的网络名,要全改成相同的网络名才可以在导入网表的时候不出错。

网友B:
把不同页码下的两个引脚名相同的改为同一个网络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同页码下的两个引脚名相同的改为同一个网络名称

把不同页码下的两个相同引脚名改为其他的一个网络名称    比如把ADV7123_PDAOUT(2页3页都有这个引脚名)    改成EX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