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与1602的区别

楼主(2013-03-05):
12864与1602在初始化、写命令、写数据编程中有没有区别啊,有的话,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12864可以支持串行数据传输,两根线就可以搞定,bps就有点慢了。I/O端口少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1602不能支持中文。12864和1602并行传输数据编程都差不多!

网友B:
当然有区别!一个20脚,一个16脚,能一样吗?初始化、写命令、写数据,读数据,都差不多,你根据时序图写就可以,有的驱动芯片也不尽相同。这个都不是一句两句就说的明白的,你根据不同的datasheet分析下就可以。

网友C:
大同小异  可以稍微调整通用

网友D:
不是很清楚,求学习。
我上次使用的  12864 显示一个8*8 就要写 8个字节数据; 使用的 1602 只需要写 1 字节。 这是不是因为 这块 1602是带字库的, 而12864不带啊?

楼主:
我按1602的编,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然后我又调整了延时,但是还是不行,求解答啊,谢谢!

网友E:
控制芯片不同,即使都是12864也不会完全相同的,解决之道就是按你实际用的液晶屏资料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