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mega64扩展外部RAM 无法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大家好,我用mega64开发现场总线PROFIBUS-DP从站,用mega64和协议芯片VPC3+C进行开发,VPC3+C相当于单片机扩展的一片外部ram,但是我正确连线后单片机怎么也无**常读写外部ram,下面图是VPC3+C芯片的时序图,求大家帮我看看 针对这个时序图,怎么初始化单片机,要设置哪些寄存器? 第一次用单片机外扩RAM,实在是不太明白,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就能读写的.
你只要定义一个变量在外部 SRAM 空间. (根据你的芯片与总线的连接关系, 确定的地址)
然后读写这个变量,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就能读写的.
你只要定义一个变量在外部 SRAM 空间. (根据你的芯片与总线的连接关系, 确定的地址) ...

多谢版主的回答,不过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时序的问题,我的单片机使用的是16MHZ外部晶振,我的芯片使用的是48MHZ外部晶振,请问这个晶振不同导致周期不同,会不会影响两边的时序对不上? 多谢版版了!

网友A:
芯片的接口部分是硬件时序, 我没有去查看手册, 但相信不会引起两边的时序对不上.
如果你有疑虑, 建议仔细查阅一下芯片手册关于时序的时间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接口部分是硬件时序, 我没有去查看手册, 但相信不会引起两边的时序对不上.
如果你有疑虑, 建议仔细查 ...

多谢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