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DSP编程

楼主(2013-03-05):
新手一位,如果要用6670的4个核共同完成1到400的和,即每个核做100个数的和,这个工程怎么建,要写4个main函数么,各c文件的代码怎么写,能否给出建好的工程,非常感谢

网友A:
4个核当然要写4个main函数.
其实这里还涉及一个任务分配的问题. 撇开这个问题的话.
要发挥4核的性能.
可以让每个核做 100 次的加计算, 最后把结果加起来.
各个核可以分配为, 1加到100, 101加到200, 201加到300, 301加到400.
main 函数里这个 for 循环怎么写应该不用说了吧

网友B:
初学者。。学习这个。。不知道得学习多久!
大学虽然念过,工作完全没用。

网友C:
不知道的数据共享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求各位告知!

网友D(2013-06-18):
如果用srio通信,可以把每个核的值发到一个核里面,可以用直接IO,最后累加就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srio通信,可以把每个核的值发到一个核里面,可以用直接IO,最后累加就行吧。 ...

这样也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