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极性

楼主(2013-03-05):
第一次发现钽电容有横线的那端是正极,之前烧了好多电容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终于知道了,郁闷加惊喜!

楼主:
钽电容的正极接高电位,负极接低电位,负极不一定都接地~

网友A:
大多数极性器件都是标识负极,钽电容是个例外吧!

楼主:
嗯,是啊,这个以前都不知道呢,上次做个12V的电压,怎么弄不出来,烧了好几个钽电容呢,

网友B:
这样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啊,这个以前都不知道呢,上次做个12V的电压,怎么弄不出来,烧了好几个钽电容呢, ...

钽电容不能用在冲击电流大的场合,耐压值最好降额到30%使用,也就是5V的电源用16V耐压值的钽电容,3.3V的用10V的钽电容。不然会冒烟!测量PCB电路是否短路的时候万用表的正负极不能倒,加了反电压的钽电容也会报废。

楼主:
嗯,谢谢了,学了很多啊

网友C:
不好好看手册

楼主:
在哪里结贴啊,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D:
极性弄反了,很有可能会爆炸,引起火灾吖,这不是开玩笑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11499-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能用在冲击电流大的场合,耐压值最好降额到30%使用,也就是5V的电源用16V耐压值的钽电容,3.3V的 ...

大侠,
  钽电容如此脆弱啊,连万用表量反了都报废。。。。
  同等容量的钽电容和层叠陶瓷电容,那应该是选陶瓷电容好了?
  弱弱地问一句,钽电容相对层叠陶瓷电容有何优点?容量大点?功率大点?更耐用点?
  谢谢啊!

网友F:
我也是烧了一个才发现的

网友G:
烧个把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H:
钽电容有这么脆弱?

楼主: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不过烧了倒是记得更清楚了,呵呵

网友I:
胆电容在哪些情况下回冒烟?

网友J:
钽电容再实际应用中,是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