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3-05):
请教大家关于模拟量采集以及输出的这样的调理板都需要什么样的参数呢?
比如模拟量采集是不是要考虑到增益误差,偏移误差,输入阻抗,但是考虑
的不是很全面,求指教

网友A:
幅度(含灵敏度和精度),频率(频响),阻抗(含入出),稳定性(含温漂)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含灵敏度和精度),频率(频响),阻抗(含入出),稳定性(含温漂)等等。
...

谢谢您,您能不能再给补充一些需要用的参数,最好能把需要的仪器也补充上,我要改善调理电路板的性能,所以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示波器,万用表都有)还需要什么仪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