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en-6 VCCAUX电源大小?

楼主(2013-03-05):
我用到的是LX16,如果VCCO_2=1.8V,其他几个BANK均为3.3V,VCCAUX的大小是3.3V还是2.5V?

网友A:
最好采用2.5V,也可以是3.3V,

楼主:
我看到DS162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
4. During configuration, if VCCO_2 is 1.8V, then VCCAUX must be 2.5V

按照这样的说话,应该就是VCCAUX必须连接到2.5V了,是不是?

网友B:
Xilinx里面2.5v可以用3.3v驱动的,以前做的板子都试过,不会产生电压问题,但是还是最好按照datasheet来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那个bank2是1.8v,最好用2.5v。但貌似也有人用3.3v

还是按照手册办

楼主:
已经确定了,bank2是1.8v,必须用2.5v,否则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猴哥,xilinx的板块关了,你来这里常驻了?

是呀,谢谢关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bank2是1.8v,必须用2.5v,否则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异常

感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