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unyang,能否给讲讲ADSL Modem?

楼主(2013-03-05):
ADSL /ADSL2+  Modem是不是很复杂?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它和通常说的MSK、QAM等载波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关注,如果此东西很容易解决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数据传输上能否移植到工业通讯上!

网友B:
ADSL Modem属于大宗商品,这类商品所用的技术和芯片已经是标准化的,不必自己从零开始搞,现成的方案大把,如何操作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情,对有关技术感兴趣的话去看看平台方案商的技术资料,相关的书籍和文档等也应该有,在网上搜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如果此东西很容易解决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数据传输上能否移植到工业通讯上! ...

ADSL技术并不适合用在工业通讯上,工业通讯对可靠性的要求很高,而且工业现场的电磁环境不是家庭和办公场所能比的,这方面是ADSL致命的短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SL技术并不适合用在工业通讯上,工业通讯对可靠性的要求很高,而且工业现场的电磁环境不是家庭和办公场 ...

就是因为有不足之处才需要改进啊,如果你改进了就可以申请你专利,只有这样才能有创新,什么东西都被条条框框局限住的话永远都只能在别人后面的。
比方讲配用专用的带屏蔽的电话线能否解决?传输的信号上能否有别的模式?但是调制原理或者说传输的速率是ADSL的优点,但是能否在别的技术在嫁接上来,同样是两根线,485的就可以抗干扰。我只是这样瞎猜想下,当然是无知者无畏了。:lol

网友B:
ADSL只是载波技术的一个标准,是针对特别的线路情况设计的,载波技术本身受应用环境的制约较大,这个不是采用了什么调制方式或是用屏蔽电缆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专门铺设线路反而失去了载波通讯的意义,专线通讯可以选择的技术方案更多,不必受载波的拘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如果此东西很容易解决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数据传输上能否移植到工业通讯上! ...

我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能否把ADSL技术用在双绞线通讯上,这样可以解决许多工程上的难题,尤其是一些冷门工程。

网友A:
有精力或有能力的用户可能做的不只是单纯的做一个方案的选择。或许别的探索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哪怕是失败的。
当然我不是那种人,我最多就是一个做应用的,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应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能否把ADSL技术用在双绞线通讯上,这样可以解决许多工程上的难题,尤其是一些冷门工 ...

准确的说应该是载波通讯技术,ADSL只是载波通讯的一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