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dsp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dsp5402关于时钟方式,有两种选择方案,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对应的。是不是方案1就是晶体跨接在X1和X2引脚两端,方案2是直接加一个外部时钟信号到X2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方案没有错   在各种MCU上都是这样的  DSP也不例外

网友B:
是的

用方案2是请注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