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震荡问题

楼主(2013-03-05):
输入信号幅度是5V,宽度是4us,想用放大器做驱动,可不知道为什么放大器输出信号总是震荡,放大倍数是1,1倍,电阻比是565/510,倍数也不大啊,请问为什么会震荡,放大器是AD811

楼主:
有人在么,本人是菜鸟,高手来指点一二吧

楼主:
贴个图吧,帮我看下这个设计是不是好多问题啊,做个驱动小板,第一次做,多多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急~

楼主:
发现好像是震荡被放大的原因,

楼主:
这个是原始信号

楼主:
进板子后的信号

楼主:
放大器输出的信号

楼主:
好吧,我自己解决了,哈哈,把R3的51R,换成510R就没有震荡了,难道是我放大倍数算反了,谁来解答一下?

网友A:
r1电阻是做阻抗匹配用吗?如果是的话,原先r1约等于r2和r3并联更为准确,换成510欧反而有问题。。不了解啊

楼主:
是啊,我也很纳闷呢,按说放大器饱和更容易震荡呢

网友B:
你去掉R1试试

网友C:
放大倍数加大到5倍试一试,还是那个问题,不是放大倍数越小越稳定。可以看看我发过的帖子

楼主:
去掉R1后没什么影响

楼主:
是么,我还以为放大倍数越小越好呢,

楼主:
我也是个菜鸟,这个设计是直接看手册上的,至于R1有什么作用,我还真不知道,谁能告诉一下,这个芯片是AD811

网友D:
可试验下是不是功率问题。两个51欧电阻在输出波形为5V时需要100毫安电流。看看楼主OP电源加了电感,可能顺时造成电源不稳,从而出现这种问题。
理论上放大倍数越大电路越稳定。

网友E:
你的  510R和51R 换个位置就好了。放大倍数不变,但是这两个电阻最好是R3  =  10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试验下是不是功率问题。两个51欧电阻在输出波形为5V时需要100毫安电流。看看楼主OP电源加了电感,可能顺 ...

这个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时100mA,加电感为什么会造成电源不稳啊?电感不是增加电源电流的稳定性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  510R和51R 换个位置就好了。放大倍数不变,但是这两个电阻最好是R3  =  10R2 ...

R2和R3换个位置不是放大倍数变成10倍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时100mA,加电感为什么会造成电源不稳啊?电感不是增加电源电流的稳定性的么 ...

AD811输出最大电流有100毫安?什么封装形式的?我没听说过。
小电感倒不是很碍事,只是加电容就差不多了。这么小的负载反馈电阻,完全没必要。SOP或者DIP封装的AD811。。。。。。。。。。

楼主:
是100mA吧,封装就是片贴,8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811输出最大电流有100毫安?什么封装形式的?我没听说过。
小电感倒不是很碍事,只是加电容就差不多了 ...

最大就是100mA,封装就是片贴的,8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