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c09连不上PLC

楼主(2013-03-05):
我用的是FX2N-64MR 用GX Developer 原本一插上USB SC09就会跳出对话框
设置参数 这样我就可以写入程序了

问题今天不行 换了两个SC09 和几个电脑多不行

请高手指教

相关下载

楼主:
尼玛 今天一样的操作步骤
居然能用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人能否指点下

网友A:
USB驱动不稳定吧

楼主:
驱动的话 换了几台电脑 难道多不稳定
如果不稳定 那边有稳定的驱动

网友B:
检查接口有没有问题
你的设置有没有设置好,通讯端口
PLC支不支持通讯

网友C(2013-09-13):
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