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流互感器的放大器,看不懂,请各位帮忙

楼主:
电路左边L4_2和L4_1接电流互感器出线端,R117和C86接直流2.5V,请教大侠们放大器输出的大概是什么呢?另外如果有5A的电流是否可以并联分流后转换成电压输入放大器?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3-05):
电流互感器两端还并有一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两端还并有一个电阻吧?

我有的图上没有,所以很纳闷,如果有电阻的话,电阻一段是应该接地不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或很大阻值大的电阻)

网友B:
1,该电流互感器是电压输出型的(内置电流采样电阻)
2,这是差分电路
3,c86,c89是抑制共模干扰
4,c88初衷是抑制差模干扰,但选值过大,可引起电路自激
5,2.5VDC是电平提升,可能是因为选用的是单电源轨到轨运放,也可能是A/D基准是5V,A/D输入范围0~5V(交流信号摆幅5V)
6,电路输出:2.5VDC+幅值2.5V交流(估计的)
7,5A电流一般不可并联到输入端,因为:
   (1)本电流互感器次级采样电阻阻值、功率不知
   (2)会引起本电流互感器误差和5A电流互感器误差(包括角差)增大
   (3)5A电流信号和本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信号相位不一定相同,最终测量的电流不是代数和,而是矢量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1,电子产品一般需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如IEC61000).
2,电磁兼容试验的浪涌、电快速脉冲群等测试项目,需要对电子产品的I/O端口做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试验,共模干扰试验电压幅度一般是差模干扰电压幅度的2倍以上。
  因为:
      一般差模阻抗(信号源内阻抗和电路差模输入阻抗的并联值)一般远小于共模阻抗,吸收外界干扰小,
      如本例中电流互感器的内置电阻远小于共模阻抗。
      共模阻抗越高,相同的共模干扰源内阻抗下,吸收的共模干扰越大。
3,一般来说,电子产品的输入输出端口(I/O端口、供电端口、通信端口)都要设计抑制传导干扰和静电的电路。

    所以,依本人的经验,我认为这几个电容很可能是为电磁兼容而设置的。
    当然,到底何用,取决于电路设计人的目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1, 对于测量50HZ、60HZ的工频信号,选用运放的速度不需要高,反馈电阻较小时,不需要C89,运放不会自激.
2,反馈电阻100K,有一点点大,加C89,起到稳定作用。
3,如果只有C89,而无C86,则共模干扰信号对地的共模输入阻抗不对称,共模干扰会转化为差模信号输出,所以有了C89,就必须有C86。
4,C88对差模干扰能滤波,但容值较大会使运放自激。试想:C88很大时,相当于运放正负输入端交流短路,运放肯定失控。
5,C89对电路稳定有作用,同时也对抗共模干扰有作用(有C89就应包括C86)
6,电磁兼容试验时的共模干扰电压可达上千伏,电快速脉冲群为边沿5纳秒,脉冲宽度50纳秒,即使输入信号线对地或外壳的分布电容低到10pF,按200MHZ频率计算,其阻抗只有50欧姆,按20MHZ频率计算,阻抗只有500欧姆。干扰试验和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可能损坏电路。
7,不过,共模抑制电容应该对地更好,接到运放输出端,不太好,1是运放可能响应不了高频干扰,2是仪器断电(运放无电)时,运放输出端不能吸收干扰,可能会坏。
8,我是从产品可靠性角度这么认为的,我并没有反对C89同时对运放稳定有作用,不认同C88的位置。

9,工业现场用电子产品I/O端口通常需要加保护和电磁兼容措施。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对于测量50HZ、60HZ的工频信号,选用运放的速度不需要高,反馈电阻较小时,不需要C89,运放不会自激.
2, ...

谢谢!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模电阻是300k,共模电阻是125k。
电流互感器的并联电阻如果是300R的话,也能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
这和 ...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真的很无语.
散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B: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要祸害别人。

你做过电子产品开发吗?做过几次EMC型式试验?

告诉你,我做电子产品设计开发25年了,几乎没间断,天天在研发。不知天高地厚!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