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制作PAD时Shape添加不上,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2013-03-05):
自己做了一个Shape后,成功保存了SSM文件;但在Pad_Designer里添加Shape时,却提示了如下错误(最底下一行),并导致Shape导入不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没有添加shape的路径  psmpath pad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添加shape的路径  psmpath padpath。。。。

路径设置过的。昨天整了N久没弄明白,今天早晨打开电脑,打开软件后突然就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了,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