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放大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5):
R取个3K两K就行了

网友B:
乙类放大器的静态偏置是为了避免交越失真,这样的电路准确讲叫作甲乙类电路,纯乙类电路并不适合用在模拟信号的放大电路中。

网友C:
若没有这两个R,放大器根本不工作,输出端什么信号也没有,如果是接扬声器,连噪声都听不到。
注意这种情况下(R拿掉)三极管基极电流恒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