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汇编关于CJNE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大侠好,我用keil编写的汇编程序中CJNE 语句好像无效,在调试时,R2的值变化,但R1,R0的值不变,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START
ORG  000BH
     LJMP  TIME0
ORG30H
START: MOV  DPTR,#TAB1
   MOV  TMOD,#01H
   MOV TH0,#0EFH
   MOV TL0,#0FFH
   SETB EA
   SETB ET0
   MOV R0,#00H
   MOV R1,#00H
   MOV R2,#00H
   SETB TR0
ZHU:   LCALL  XIANSHI

LJMPZHU
DELAY:MOV09H,08H
D:  MOV   0AH,#255
  DJNZ  0AH,$
  DJNZ  09H,D
RETI
XIANSHI:SETB P1.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08H,#40H
LCALL   DELAY
CLR  P1.0
SETB P1.1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CLR P1.1
RETI
TIME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0EFH
    MOV TL0,#0FFH
    INC R2
    CJNE R2,#0FH,ENDD  这里似乎不执行,
    MOV R2,#0
    INC  R0
   CJNE R0,#0AH,ENDD 这里似乎不执行,
      MOV  R0,#00H
    INC  R1
    CJNE R1,#0AH,ENDD

       MOV R1,#00H
ENDD: POP PSW
        POP ACC
RETI
TAB1:
  DB 0C0H,0F9H,0A4H,0B0H,099H,092H,082H,0F8H,080H,090H
END

网友A:
CJNE R2,#0FH,ENDD  这里似乎不执行 << 指令語法並沒有問題, 但是 主程序有問題,RETI 只有用在中斷副程序的RETURN,一般的副程序是用RET , 來RETURN,
ZHU:   LCALL  XIANSHI

       LJMP   ZHU
DELAY:
       MOV09H,08H
D:
       MOV   0AH,#255
       DJNZ  0AH,$
       DJNZ  09H,D
       RETI <<< RET
XIANSHI:
       SETB P1.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08H,#40H
       LCALL   DELAY
       CLR  P1.0
       SETB P1.1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CLR P1.1
       RETI <<<< RET

网友B:
太久没用8051的汇编了,我先翻翻指令手册看看.......

网友C:
CJNE R2,#0FH,ENDD  这句用老式的ASM51编译可以通过,keil好像无法编译这句,会认为语法错误
可以改成
MOV A,R2
CJNE A,#0FH,ENDD

网友B:
CJNE Rn,#0FH,ENDD
这条指令,的跳转范围,只能是短跳转,也就是相对地址为:-128--+127

网友B:
你如何确定此指令没有执行的?是用那颗IC来做的?这样方便大家来帮你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