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路热拔插保护需要设计哪些电路

楼主(2013-03-05):
232串口是和投影机连接的 为了增加稳定性避免误操作烧坏比如热拔插 烧坏电路需要增加哪些保护措施。现已添加隔离电路。(采用磁耦方案)
在信号电路上添加33.2R的电阻。

是否有必要需要进行如下改进:
1.用有max232 ese 带防静电芯片
2.增加TVS管。

网友A:
有必要增加TVS管。

网友B:
首先必须隔离,特别注意地线是不能互连的,其次做好ESD保护,再有就是注意软件,要保证不能在通讯的过程中进行热插拔。RS232不能实现完全的热插拔就是因为232设备无法被系统自动侦测到,只能实现电气上的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必须隔离,特别注意地线是不能互连的,其次做好ESD保护,再有就是注意软件,要保证不能在通讯的过程中 ...

http://www.**/article/80/114/2008/2008072210524.html这篇**中提到采用带ESD保护的芯片比加TVS好。是不是选带ESD保护的芯片最合适?

网友C:
232口热插拔是很容易损坏的,要做好防护

网友D:
如果设备接地不好,加什么TVS都是浮云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rticle/80/114/2008/2008072210524.html这篇**中提到采用带ESD保护的芯片比 ...

这个可不一定,好的设计的关键是弄通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一定,好的设计的关键是弄通原理。

主要想节省成本,用用最少的成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