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N沟道MOSFET管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电压为28V

楼主(2013-03-05):
求用N沟道MOSFET管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电压为28V

网友A:
条件不明,
什么控制信号, 是否 PWM, 是否全桥?
楼主还是先找本书 "恶补"一下, 遇到具体问题再过来讨论吧

网友B:
可以给你推荐MOS

楼主:
H桥,PWM控制,电机要调速

网友C:
电压电流大一倍选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