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休眠/唤醒 进不了s3c_pm_enter()

楼主(2013-03-05):
我启动了休眠,并设定了printk信息,但打印信息到了s3c_pm_enter()之前就停止了。我看到了 enter()函数里有一句"ensure debug is initialised (if enabled)",是不是我哪里没有配置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看客多,高手不多啊,这里,

网友A:
谁这么有空去看内核代码啊,你还是加打印自己看看吧。
一般内核出现debug字样的信息都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