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疑惑之u-boot启动模式

楼主(2013-03-05):
各位大神,nand不支持XIP,怎么又有从nand启动的说法呢,网址点迷津~~~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芯片内部还有一个boot程序。
RESET以后,把NAND的一部分复制到内部SRAM执行。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XIP(http://www.baike.com/wiki/XIP),它和是否从NAND启动没有冲突。从NAND或从NOR或从SD启动更多的是处理器硬件行为。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解释的很好,没我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