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写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3-05):
case CntCLK is
                when 1 =>
        when 2 =>
        when 3 =>
        When 4 =>
        When others=>

  End case;

如果用状态机写的话,会有什么好处,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Type CntCLk_state is (CntCLK_1, CntCLK_2, CntCLK_3, CntCLK_4);

Signal CntCLK : CntCLk_state;

case CntCLK is
                when CntCLK_1 =>
        when CntCLK_2 =>
        when CntCLK_3 =>
        When CntCLK_4 =>
        When others=>

  End case;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同,除非你在工具里面优化

网友B:
状态机很有用的. 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实现时序.
signal赋值是同时完成的.
而程序通常都有一个先后次序. 这用状态机就很容易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很有用的. 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实现时序.
signal赋值是同时完成的.
而程序通常都有一个先后次序. 这用状 ...

汗,我看错了。

但这这两种写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网友B:
原来lz是想搞清楚上下两种写法的区别.:D
我看来, 这两种写法都是状态机, 没什么区别.
谁也没有规定状态机必须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