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检测12V开关电源信号?

楼主(2013-03-05):
本人对电路不是很熟,现在想用单片机检测一个12V的开关信号,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A:
信号与单片机系统共地的话,可以用分压,前提条件是12V电压稳定,不共地的可以用光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与单片机系统共地的话,可以用分压,前提条件是12V电压稳定,不共地的可以用光耦之类的。 ...

如果共地能否用光耦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共地能否用光耦处理?

可以,只要你老板不收拾你。

网友B:
现在还有用ARM点LED的呢

网友C:
ARM点LED怎么了,还委屈它了?

网友D:
光耦隔离+IO口检测

最好不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老板不收拾你。

嗯。。好的。。我先问问他会不会收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用ARM点LED的呢

能不能稍微具体点。。这个方法我没有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隔离+IO口检测

最好不要共地

谢谢~还有如果用光耦隔离的话我能不能用16个I/O口同时检测十六路信号,单片机能承受这个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如果用光耦隔离的话我能不能用16个I/O口同时检测十六路信号,单片机能承受这个电流吗? ...

都用光耦隔离了,哪来的大电流啊。加限流电阻啊。

我用stm32接过3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光耦隔离了,哪来的大电流啊。加限流电阻啊。

我用stm32接过32个.

好的~我试试~thx

网友E:
学习了, 我都没用过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光耦隔离了,哪来的大电流啊。加限流电阻啊。

我用stm32接过32个.

一般用单片机检测12V信号用什么光耦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用单片机检测12V信号用什么光耦芯片比较合适?

普通的就行了,如PC817